一台东芝L600D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27):
  收到1台L600D AMD CPU 集成显卡,一开始是黑屏,一看是AMD的北桥就先BGA北桥,亮了,用10几分钟死机有时还伴有竖条花屏,每次都是用10几分钟。又换了个北桥,现在是第一次冷开机用几分钟死机卡住有时灰屏。关机再重开用一天都正常。已经换了2个桥了不会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原因大概找到了,COMS电池,这一块,已经测试了,能否真正解决还待长时间拷机,若错了,我会删除跟帖,期待大神们给支招

网友A:
amd电池没电真会导致各种无辜现象。。。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不会亮机

网友:
RTC电路真神奇。。

网友:
咋没看明白,谁发的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电池没电真会导致各种无辜现象。。。

失败了,测试了一上午,他就是没有问题,到下午故障又出来了,再找其他原因了

网友:
北桥电压是否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