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电流直接上到0.37左右

楼主(2014-07-27):
如题 370ma电流 无跳变  是不是基本可以判断CPU故障 机器没有摔 没进水 正常损坏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故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故障啊

这种电源IC我都换不了 已拆下了 焊盘都完蛋

网友:
已经拆过电源IC?如果焊盘掉得多只能搬板了

网友:
新手过路学习一下、、、、

helongcomputer -3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IC我都换不了 已拆下了 焊盘都完蛋

热风枪,吹之前四周刷上松香水,应该不会这样惨的~
或者上BGA焊台

网友:
确实不好搞    一不小心就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之前四周刷上松香水,应该不会这样惨的~
或者上BGA焊台

上bga必死  周围芯片全是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