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2TX I5 AMD 独显 原机备份

楼主(2014-07-27):
修一纠结机器  客户清灰后 开机需4,5分钟后才出LOGO 。拆后发现 风扇和主板接触面是金属的,原来的绝缘塑料纸没给贴回去 碰到主板了 做好绝缘还是没用 刷了论坛的BIOS bios 秒开 屏暗(WSN DF MAIN BOARD rev2.1) ,再后来经过一系列 复杂 纠结 幸运 的过程后找到问题原因  这主板CPU 北桥 BIOS 反面交界处 用风枪吹下 只要几秒稍微给点温度 开机正常 之前刷BIOS 秒开是应为BIOS就在那附近拔下焊上还有余温 屏暗是bios问题 刷回原来的回到原故障,此纠结问题磨叽了一天后 怒装 退回 后发上这个原机备份BIOS 以造福各位机友 。

HP DV4 OLD.rar

网友A:
那你这个事亮的是吧,是暗屏的哪个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事亮的是吧,是暗屏的哪个码???

这个是能亮的

网友(2014-08-31):
我有个这个机器,也是按下开关到屏幕显示得等好久,估计就二三十秒才亮机吧!我备份好原来的BIOS,刷了论坛里的几个都没亮机,可是当我再刷回我原来的BIOS的时候也不亮机了!郁闷啊!(我原来的BIOS绝对是备份好了的)

网友B:
下载你 的这个试试,但愿能还原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你 的这个试试,但愿能还原故障吧!!

怎么样了

网友:
还是没好呢!只有换板了!跟客户说了拿去北京交换一块!!

网友(2017-05-25):
我手上有一台HP  DV4 开机也是1.2,0.9不动,本来想刷下BIOS的,那知多开几次,现在干脆不触发了。

网友:
那到底这BIOS是好的还是坏的呢?有正好手上有一台,开机1.2到0.9,不显示。

网友:
试一下  刷了好几个多不行

网友:
我的是5A01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