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昂达H61N主板上的PQ19-15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7-27):
有谁知道昂达H61N主板上的PQ19-15是什么芯片,该芯片连接在VGA接口上,有谁有它的PDF

网友:
是三极管吧

网友A:
器件型号TPD7S019.
丝印标志PQ19-15

TI原厂的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器件型号TPD7S019.
丝印标志PQ19-15

谢谢,主板网卡芯片被雷击坏了,那芯片就在网卡接口旁,应该是都被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主板网卡芯片被雷击坏了,那芯片就在网卡接口旁,应该是都被击坏了

隔离显卡和VGA接口,并提供ESD保护的芯片。
的确防不了雷击这样的高电压~
taobao上也就1~2块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
具体的,要看手册,,别在之问,会出错的

网友:
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