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pd3主板 触发集显不亮

楼主(2014-07-27):
n61pd3主板 之前问题是无待机,经过大家帮助后得以修复换一个117管 有待机  可以跑吗!先谢过大家了!现在问题是 跑马 到2a 屏幕量几秒  无显示,灭!   继续重启跑马,重复以上动作。是什么情况?    插独立显卡正常!!!

网友A:
刷BIOS,然后加焊桥

网友:
直接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然后加焊桥

这是一个单桥芯片组,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和CPU没有直接关系.但和桥有直接关系

网友B:
这是一个单桥芯片组,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之前焊过桥.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刷刷BIOS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单桥芯片组,和cpu有关系吗

不关cpu的事.

网友C:
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在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在干桥。

独显可以用啊,还要刷bios吗

网友D:
先刷BIOS,再加焊桥试试。

网友E:
直接加焊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再加焊桥试试。

这个刷bios和集显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bios和集显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维修先软(刷BIOS)后硬(加焊桥)。只能用排除法维修。楼主BIOS刷了吗?

网友F:
直接旱桥吧,不行直接叫客户加块独显

网友:
各位老大们有没有bios啊.

网友:
供电开始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旱桥吧,不行直接叫客户加块独显

桥干了,跑马正常,可是 现在 独显和集显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关系,维修先软(刷BIOS)后硬(加焊桥)。只能用排除法维修。楼主BIOS刷了吗?

桥干了,跑马正常,可是 现在 独显和集显都不亮了。bios找不到啊

网友:
这个,要先查哪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焊桥试一试

桥干了,跑马正常,可是 现在 独显和集显都不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桥干了,跑马正常,可是 现在 独显和集显都不亮了

桥干坏了.换板吧

网友:
测试下VGA的行场出来了没有

网友:
我觉得跟 BIOS没关系  是桥坏了  ,因为开始是 1117 管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干坏了.换板吧

你可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