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1WA换板后,不能识别型号,要手动调分辨率

楼主(2014-07-27):
       本人做电脑维修的,不才,只是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没学过硬件维修,也没什么时间。边开店边修简单的硬件故障,昨天接到一客户的一台联想L2061WA显示器,据说应该是被雷击过,VGA接口显示只有蓝色,但DVI完全正常显示。拆机后观察驱动板没反现异常,也没有虚悍的地方,“小芝麻”都测过正常,无奈只能上网淘张板。刚收到了,马上装上,发现在调分辨率页面下显示是“非即插即用显示器”,也就是说根本识别不出来显示器型号,导致在win7系统下不能自动调到最佳分辨率,只能手动调,哪位大师给指点下!

网友A:
这样的显示器不少,不算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显示器不少,不算问题吧。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除非显卡没装驱动才不会自动调整分辨率

网友B:
换根15针全通的VGA线试试,劣质VGA线根本无法识别正确的分辨率,还有拖尾水波纹等待现象

网友C:
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下。应该还是WIN7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下。应该还是WIN7驱动的问题。

已恢复出厂设置,驱动没问题,换了两台机都不行,但别的显示器都正常,我店也有一台同一型号的联想机,都正常识别出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根15针全通的VGA线试试,劣质VGA线根本无法识别正确的分辨率,还有拖尾水波纹等待现象

换过线,不关线的问题

网友:
刚刚问过卖家,说换海尔的板才会正常识别,但是开机会显示海尔的Logo,只能放弃了

网友D:
淘宝上的都是海尔的板代用的。我都刷成没有海尔LOGO的AO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都是海尔的板代用的。我都刷成没有海尔LOGO的AOC程序。

怎么刷?我有编程器,要拆芯片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