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开机暗屏

楼主(2014-07-27):
今天收到一个DELL M--5110的电脑,拿过来是开机电脑暗屏,外接正常,换了屏线和屏,还是一样,但是进系统之后,再按开机键让他休眠,再继续按开机键让他恢复休眠,就可以亮了,求解、
暗屏

网友:
休眠开关有问题,拆掉看看。
同意楼主:
5.0
sola睿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检查一下休眠开关和LVDS部分休眠的信号线

网友:
M5110好像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奇怪的很

网友:
休眠开关有问题

网友:
各位有没有休眠开关的截图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休眠开关啊?我好像没看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