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7-27):
待机0.04A正常不 3V 5V对地都是105左右 俩BIOS都刷过无效 不是温度问题 换过U 公共点对地500
不定时掉电

网友:
看下有没有不稳定的供电,再看下温控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

网友:
是55的桥吗,是就换桥

网友:
机器能点亮是吧?待机好像有点偏高哦。摸下待机芯片烫不?散热正常吧?外设都能用吧?COMS电池电压正常不?RCTRST这信号偏低会导致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组不稳定引起的多,修到过类似的

网友:
不定时出现的故障啊!有可能是EC的信号

网友:
蛋疼的机器 等楼主修出来一定要分享哦 !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不行再换桥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不高了,楼主先加焊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之前修过这个

网友:
真是蛋疼的机器.先检查下待机电流.是否能回到约0.01A

网友:
楼主先加焊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单元电路不稳 ?

网友:
怎么说呢,问题不明

网友:
待机有点高,查一下线性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N4030的机器 是进系统掉电 还是开机瞬间就掉电呢 不太懂 进系统掉电 换了桥也不一定好用呢

网友:
我这个待机0.04A 按下开关老是掉电 到0.5左右就掉
有时还能开机 8声报警, 我知道8声报警是显卡虚焊了 但是待机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