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0 掉电

楼主(2014-07-27):
4710 掉电  开机电流到1.04 左右掉电  BIOS 刷过  CPU 内存都换过

网友:
电压都出来吗?换过CPU?有PLTRST吗

网友A:
太笼统了 多长时间掉电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多半是电压没出来 导致的掉电!应该是缺电压!仔细查查!

网友:
有部分电路工作的电压没有出现吧!
检查各部分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 多长时间掉电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多半是电压没出来 导致的掉电!应该是缺电压!仔细查查!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   CPU 电压正常 时钟芯片 的晶振 俩端有压差  PCIRST  3.2V    CPU RST 1.0 V 开机1.04过6秒左右掉电  电压无跳变

网友B:
是不是有个猫啊  这机器不安猫 也掉电!

网友C:
这种明显是供电煤到位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个猫啊  这机器不安猫 也掉电!

装了猫的  我还换了一个猫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明显是供电煤到位 不正常

供电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