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自动上电、自动掉电

楼主(2014-07-27):
       这块板子到手时就只有一块主板,其它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故障现象!
先不管了,按维修流程来修吧!
先来个全貌吧!

看标识,只有AF61的字样,61就是61系列芯片组,AF就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了。
此板只有一个桥,为AMD+NVIDIA芯片组成。单桥的,难搞!
再仔细检查了一下外观,没有掉件、烧黄等现象。凑近闻一闻,也没有异味。第一关通过。
第二步,打对地值,每一个都正常!
插上电源,还没有点开关针,电源风扇居然自动转了起来,自动开机了!更让人奇怪的是,开机4秒钟就自动断电了!
据此判断,此板故障为自动上电外加保护!
根据老师上课讲的思路来修吧!
自动上电那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先不管,放在第二步来修吧。
先看看保护。
取下8脚小电源接口,再次插上电源,这次自动上电后再也不怎么关机了。故障范围确定为电源保护问题!测内存供电1.9V、0.9V正常;桥供电1.2V、1.5V正常;总线供电0V,不正常。再测此MOS管D级1.9V,怎么和内存供电一样的呢?难道是由内存供电给它供电的吗?跑线路,果然如此;测G极连接一个324运放,电压为0.67V,电压有点低,难怪S极没电。但正是这样,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教训啊,没仔细想时序!教训深刻!
既然S极没输出电,会不会是MOS管坏呢?用表笔一量,对地值正常啊。不过呢,MOS最好拆下来量才能最终确定,一顿风枪伺候,很快就取下来了。请看图片:
拆下来放电再量,也是正常的,看来冤枉这个MOS管了。不过既然取下来了还是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当然上电故障依然。
那会不会是324坏了呢?桥也是由这个控制的,桥供电正常,那么会是这个脚输出不正常吗?怀疑就干它吧,换了之后仍然让人失望,故障依旧。
那还是查下电源为什么保护吧。
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只要插上小8口电源,不管插不插CPU都要自动上电、自动断电。那么断电再次打值吧,发现上下MOS管没有一个短路的。那万一其中有不正常了,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所有的MOS管一一取下都换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看这IC是加从电源管理芯片组成的。先换小的吧。又是一顿折腾,插上电源,欣喜的发现,这次不自动上电了。心里有点小激动。
点开关,开机了,但是让人失望的是,又掉电了!郁闷啊,难道是CPU坏了,于是换CPU,仍然如此。
仍然不死心,干脆把RT8802A也换了,但是。。。。。。
就这样反复折腾,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再战!
中午回去理清了一下思路,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时序!既然是AMD+NVIDIA,既然在CPU供电没出来之前这个总线供电是不会出来的。哎,真该打!冤枉了人家MOS管和324啊。
于是下午又战!在开机的瞬间,我发现CPU供电出来了一下,1.19V,正常。而此时总线供电也出来了,标准的1.2V。证实了我中午的想法!哎,早想到就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
但为什么还是要断电呢?既然总线供电都已经现来了,总线给CPU和桥通信,那么会不会是桥虚焊呢?烤桥试试吧,说干就干吧。
又是一番折腾(此处省略500字,哈哈),桥烤好了。满怀希望,可是,可是……
那么是就桥坏了啊!莫法搞了,因为没桥换!
此板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小结:时序很重要,可以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自动上电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反而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AMD+NV单桥的,此板为不上电,强行加电后,桥发烫。打USB值,有一组短路。果断换桥,换完后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AMD+NV单桥的,此板为不上电,强行加电后,桥发烫。打USB值,有一组短路。果断换桥,换完 ...

我也打了的,500多的值,正常啊

网友:
N61的主板桥容易坏的。你这个貌似磐正的主板,我以前遇到过,桥坏了。

网友:
,自动开关机掉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了的,500多的值,正常啊

我的板子和你的板现象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不能按我的这个修。

网友:
N61的主板桥容易开焊和损坏

网友:
自动触发4秒断电查触发相关脚位,一般是IO坏了

网友:
时序很重要哦

网友:
对AMD的板子时序了解少,一般都是按inter板子时序来修

网友:
io  开机触发针脚 掉电时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