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车载DVD导航中MCU工作原理,看和笔记本EC工用时序像不像

楼主(2014-07-27):
车载多媒体的核心技术表现在主控系统(MCU)和解码&私服(MPEG)两个方面。前者是总管而后者是主管,MCU 处理一系
列的功能实现和状态、检测以及人机接口。对于功能繁多的高端机,控制信号繁多,因此要对其 I/O 口进行扩展。
MCU也有人叫CPU (有点像笔记 本中的EC或主板中叫的I/O)是车载机的控制核心,在贴片前内部已烧录了程序,在维修时首先要掌握 MCU 的基本工作条件,才能准确判断故障,在
内部程序正常情况下:其主要条件有四个 1.MCU 供电、2 .外接晶振、3 .复位电压、4 .ACC 信号,四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1 检测控制信号(I/O):
打火 ACC、后视 REAR、刹车 BRAKE、大灯 ILL 以置高置低来实现需要的输出。软件预先设定的值进行比较,如果符合预
先设定,则执行相应的功能。

2 扩展功能输出口(CTL):
RAD-CTL
收音 ANT 天线控制:开机状态下 MCU 第 10 脚输出高电平 RAD-CTL 对 ANT(12V)控制,
IPOD-CTL
IPOD 播放器电源控制:接上 IPOD 后,MCU 第 9 脚检测到后第 45 脚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从而控制
IPOD 电源的输出。
CMMB-CTL
CMMB 电源的控制:原理同上。
FAN-CTL
风扇电源控制:在播放 DVD 状态下,MCU 由高电平转到低电平,。从而控制风扇电源的输出。
SYS-CTL
SYS+5V 控制:接通电源 MCU 检测到 VDD 供电后,输出 SYS+5V 其对 MCU 各模块功能通讯进行供电。
.......
注:该部分如果出现问题,会造成各模式的音视频信号不能正确传输到显示终端,即点击主菜单
中该功能无作用。

3 复位电路(RST)
按脉冲跳变可分为正脉冲(高电位有效)和负脉冲(地电位有效)
按方式分:1、上电复位,MCU-5V 上电后的 MCU 复位
2、强制复位,KEY 板上的 RESET 键
3、软件复位,如 MCU 复位 MPEG

4 MCU 升级模式(Uprade)
对于 MCU 软件升级有两个方式,一种是通过编程器直接 ERASE 和 BURNNING,另一种是 USB 盘进行升级。
a 编程器升级只需要保证 MCU-5V 供电正常,复位电路工作正常,通过 SPI 就能直接进行在线烧录,而且此
时的 SPI 总线 DATA-OUT 是不需要用到的。
bUSB 升级是通过 MPEG 读取硬盘上的软件并且暂存在 SDROM 内,然后再从 SDROM 通过 SPI 总线向 MCU
的 ROM 写入新软件。注:对于能够正常工作而在硬盘升级时失败的机器,要看软件的命名是否正确,另一
个查看电源(5V)是否存在,并且要考虑电流要在 15MA 以上。
以上模块电路加上晶体起振电路构成 MCU 的一控制系统,并且共用 MCU-5V,始终在工作状态,当没检测到 ACC 时,处于待
机状态;当检测到 ACC,MCU 输出 MP-CTL 对整机上电。

5 I2C&EEPROM 总线控制
I2C 是菲利普开发的一套用于器件与器件之间进行串行通信的协议,总线上可以挂接多个器件并实现器件从器件读取数
据和器件向器件写入数据。
车载多媒体中主要用到器件向器件写入数据,MCU 作为主器件向悬挂在总线上的从器件写入数据。
(1).总线的构成及信号类型
I2C 总线是由数据线 SDA 和时钟 SCL 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在 CPU 与被控 IC 之间、IC 与 IC 之间进行双向传
送,最高传送速率 100kbps。各种被控制电路均并联在这条总线上,但就像电话机一样只有拨通各自的号码才能工作,所以
每个电路和模块都有唯一的地址,在信息的传输过程中,I2C 总线上并接的每一模块电路既是主控器(或被控器),又是发送
器(或接收器),这取决于它所要完成的功能。CPU 发出的控制信号分为地址码和控制量两部分,地址码用来选址,即接通
需要控制的电路,确定控制的种类;控制量决定该调整的类别(如对比度、亮度等)及需要调整的量。这样,各控制电路虽
然挂在同一条总线上,却彼此独立,互不相关。
I2C 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 它们分别是: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开始信号:SCL 为高电平时,
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发出数据开始传输信号。
SDA ---------__________----
SCL -------------_____---------
结束信号: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发出数据传输结束信号。
SDA ________----------
SCL _____--------------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 I2C 在接收到 16bit 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 I2C 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收到数据。CPU 向受控
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0),CPU 接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
判断。若未收到应答信号,由判断为受控单元出现故障。

~ 7 ~
(2).总线基本操作
I2C 规程运用主/从双向通讯。器件发送数据到总线上,则定义为发送器,器件接收数据则定义为接收器。主器件和从器件都
可以工作于接收和发送状态。 总线必须由主器件(通常为微控制器)控制,主器件产生串行时钟(SCL)控制总线的传输方
向,并产生起始和停止条件。SDA 线上的数据状态仅在 SCL 为低电平的期间才能改变,SCL 为高电平的期间,SDA 状态的改变
被用来表示起始和停止条件。
(3).控制字节
在起始条件之后,必须是器件的控制字节,其中高四位为器件类型识别符(不同的芯片类型有不同的定义,EEPROM 一般应为
1010),接着三位为片选,最后一位为读写位,当为 1 时为读操作,为 0 时为写操作。
(4).写操作
写操作分为字节写和页面写两种操作,对于页面写根据芯片的一次装载的字节不同有所不同。
(5).读操作
读操作有三种基本操作:当前地址读、随机读和顺序读。
EEPROM 总线控制
RADIO-TUNER,TV-TUNER,ASP,EEPROM,OSD,以 ASP 为例说明:开机将声音从 0 调到 18,主控 MCU 通过 SCL 与 SDA 配合
发出一起始信号,ASP 接收后会向 SDA 线发出一个应答信号(ACK)传输开始,再将音量寄存器的地址发到 SDA,同样有个应
答信号,此时发送音量值到 SDA,ASP 响应后就能实现音量的调节。
以上多是软件来实现,对于硬件主要要保证从器件不把 SDI 和 SCL 电平拉低,当总线上有器件坏掉并且把 SDI 拉低,那 IIC
将不能工作,MCU 不能向任一从器件发出指令和数据。所以一般在从器件的 SDI SCL 入口用电阻串联到总线上,这样能通过
断开电阻的方式来排除并最终找到 NG 的器件。
EEPROM 存储
主要用于在掉电后保存一些重要的参数。以及记忆断电前的机器工作状态,比如断电前机器工作在 TV 状态,那么上电后将
重新进入 TV 模式。
以屏参数为例:屏显示的良好效果是靠对图象处理 IC 内部寄存器设一定值来实现。但 IC 内部寄存器的值在掉电再重新上
电后不复存在,这样屏显示就不能控制,这时就要用到掉电不掉内容的 EEPROM 来帮忙软件将调整好的参数值保存到 EEPROM
中,在重新上电时,软件将参数值从 EEPROM 调出并传送到图象处理 IC 中对应寄存器中,实现 OK 显示效果。
如果 EEPROM 失效的话,将导致收音参数、屏参数,以及关机前机器状态不能保存。
注:在上电后,MCU 要对 EEPROM 进行一次信息读取,如果由于挂接在 I2C 总线上的器件出现损坏而导致总线瘫痪,那么 么 MCU
不能完成读取而出现判断出错,将出现不停地复位!

网友:
嗯!这就是个单片机。
看一下datasheet,上电测试芯片用的电源和时钟输出,判断MCU硬件故障了没有~

网友(2014-12-24):
如果有张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5-07-20):
汽车多媒体修过一个英特尔南桥,没有钢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