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散热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机器拿来时,电流到0.27不动了,感觉是没有cpu供电,拆机检测,发现当不上散热器的时候,机器可以正常亮机,当加上散热器时,就没有了cpu供电,查cpu的供电的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cpu的供电,cpu到芯片的检测电压也有了是1.05v 不插风扇叶一样 ,换过cpu,散热器叶没有和主板有短路的地方、、、、什么问题呢?大神给看下 。。。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散热器和主板有接触,可能是哪里漏电了吧,你可以把散热器与主板做好绝缘试试。

也有可能有地方脱焊了,不压住时能接触,压住反而接触不了

网友:
这个奇葩问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

网友:
散热器先压着.不锁螺丝试试

网友B:
散热器通过螺丝固定在主板上的时候,就是接到地了。本来设计的就是接到地。
所以散热器有短路其他元件的话,也测不出来,本来就是短接到地。

网友:
散热是不是碰到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通过螺丝固定在主板上的时候,就是接到地了。本来设计的就是接到地。
所以散热器有短路其他元件的话 ...

谢谢 ,就是散热器和主板短路了,是上家除尘来把胶纸给搞没了,还把板子烧断线了,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散热器和主板有接触,可能是哪里漏电了吧,你可以把散热器与主板做好绝缘试试。

就是散热器和主板接触了,胶纸上家给弄没了,你说的脱焊我也焊过了,的确也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已经搞好了,是估计是上家除尘来,没有垫胶纸,引起的短路,还把主板屏供电处烧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