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 的问一下关于IO待机供电的事情(有图)!

楼主(2014-07-27):
一AMD主板不触发,量条件 晶振压差  电池3.3   PCI待机3. 3  南桥也无短路   开关排针也3.3V    就是量到IO 95脚无待机电压  想问下这个电压是待机就有的还是要触发后由橙3.3V提供的呢   本人只学过笔计本 EC供电是待机就有的 这个主板还真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个IO一定要有电压才会工作的。75脚是由电池提供的,95这个电压,应该在待机的时候就有,你查一下看看是没有转换过来还是IO短路拉低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触发后由电源提供的电压呢!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看看图纸啊, 这个事什么IO 楼主也没写型号啊

网友:
那你直接换I/O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是会换IO先

网友:
先把IO 换掉,然后再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75脚是电源好信号,是由IO发给南桥的.73脚才是待机电压,74脚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
我都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