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过KTV点播一体机的主机没有??

楼主(2014-07-27):
这是一台KTV点播一体机的主板.
主板可以正常触发.
问题是不跑硬盘`硬盘是WD2TB`接上去不转动.
硬盘是好的`我接到台机上跑MHDD是完好的`查看里面的数据都在`但接上这主板就是不转动
这主板接40G的可以转动`测电压5V 12V都正常.
12V是从适配器直接输出.
我用一PC电源取12V`供给主板`接上2TB依然不转动`接40G又正常`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接的就是2TB的``拿过来时是不着机的,我看了一下`开关坏了`我现在短接了开关,一通电就着机了,可是进不了系统,然后发现硬盘不转,我查了电压正常`又换了电源线短的也不行`接上40G就转了`可一放2TB死活不动`

A数不足不也可能吧`我后来用PC电源接过2TB在这主板上也是不转`可是一拿到台机就转了`
如果说程序问题也不太可能`因为我接40G就正常了`

网友:
原来是多大的硬盘呢

网友A:
找找是不是BIOS不支持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以前是多大的硬盘?是不是不支持那么大的硬盘?

网友:
看看以前接的是多大的

网友:
没准真的是不支持2TB的容量呢

网友:
是不是BIOS不支持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原来接的就是2TB的``拿过来时是不着机的,我看了一下`开关坏了`我现在短接了开关,一通电就着机了,可是进不了系统,然后发现硬盘不转,我查了电压正常`又换了电源线短的也不行`接上40G就转了`可一放2TB死活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找是不是BIOS不支持还是程序问题

原来接的就是2TB的``拿过来时是不着机的,我看了一下`开关坏了`我现在短接了开关,一通电就着机了,可是进不了系统,然后发现硬盘不转,我查了电压正常`又换了电源线短的也不行`接上40G就转了`可一放2TB死活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接的就是2TB的``拿过来时是不着机的,我看了一下`开关坏了`我现在短接了开关,一通电就着机了,可是进不 ...

单独给硬盘供电试试

网友B:
在这主板上试过不接数据线`单独给硬盘供电也是转不起来``这一点都不科学`电源线我也换了电脑用的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主板上试过不接数据线`单独给硬盘供电也是转不起来``这一点都不科学`电源线我也换了电脑用的短线``

硬盘马达不转肯定是供电问题(你已经挂机测试硬盘是没问题的),现在你外置硬盘供电,然后把硬盘数据线跟KTV机器连接试试,不行你看能不能弄个BIOS刷一下,说不定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马达不转肯定是供电问题(你已经挂机测试硬盘是没问题的),现在你外置硬盘供电,然后把硬盘数据线跟 ...

你说这办法我也试了`我用PC电源12V接到主板上`然后硬盘接到PC电源的SATA供电上`触发后硬盘依然不转`
KTV点播能正常启动看到画面`但我一拨了KTV主板的供电线硬盘就转起来了`
程序这个可能没办法搞到的了``

网友:
要看主板上的供电能不能够硬盘用

网友:
不支持2TB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