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开机掉电,少一个CPU供电

楼主(2014-07-27):
原本以为是供电芯片的问题。换后还是老问题!

网友:
好机拆下的装上后OK!

网友:
这个机器谁有图纸啊,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最爱坏BIOS

网友:
难道刷bios好了?

网友:
原来CPU供电缺失也有可能是BIOS故障~

网友:
mjhjuhgjjjjjj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写的太晦涩了吧,我研究了半天,估计感觉是刷bios好的?我都不自信了,看这贴。。。

网友:
楼主 你的E49 BIOS 板号是多少

网友:
楼主不给力啊,没必要设下载分吧

网友(2014-08-31):
刷写BIOS OK?刷前电流跑到多少啊?LZ

网友:
楼主,你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2014-12-16):
我的机器少个集成显卡供电 。刷了BOIS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