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7-27):
lenovo品牌机板子,G31。初始故障不加电,发现雷击了,网卡击穿,有两根断线,所以不修了,直接加个PCI网卡,开机。发现所有USB不能用,刷完BIOS不行后就直接换桥了82801GB南桥。现在的现象是U盘可以用,无论是进系统前还是进系统后都可以使用,鼠标键盘都不能使用,系统下插入提示未能识别的设备,PE下一样。如果不接PS/2键盘,BIOS会报错没有发现键盘鼠标。对于现象比较头痛,大家遇见过吗

网友:
BIOS中是不是禁用了,,

你刷的BIOS有问题吗? 正常情况下把硬盘拿下来重新装系统用看看

网友:
bios是可以先看看,,还有可能是南桥内部的KB模块有问题?

网友:
检查PS2周围电路

网友:
我之前也有块梅捷H61也是这种情况,能读U盘,不能用键盘鼠标,不稳定,时好时坏。

网友:
我也遇到个注意的问题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楼主换个IO怎么样呢|

网友:
品牌机主板大都会进行键盘检测,所以不接PS2键盘报错属于正常现象,插键盘鼠标不能用的,先打检查USB供电是否正常,USB接口数据线对地值,跑线看元件有无损坏!还有USB接口旁边的钳位二极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