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显示屏故障

楼主(2014-07-27):
如图,颜色发灰,字体模糊,还偏色,这事显示屏本身问题吗?机器型号:联想L151

网友A:
检查屏线看插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看插好没有

没问题的,插的很紧的。

网友B:
用通用屏点下,如果没问没问题了说明是MCU问题,反正屏本身问题.
屏本身就不太好修了,检查屏上各大电压是否正常,VCOM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性很大,你检查屏后的可调电阻正常否,不正常就换掉.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可以用表一根一根的打一下,看是不是都能通

网友:
很多是屏的问题额。。

网友:
感觉很像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屏点下,如果没问没问题了说明是MCU问题,反正屏本身问题.
屏本身就不太好修了,检查屏上各大电压是否 ...

先测测吧,我们这边没这么多配件试,唉!

网友:
我也感觉,可是没有可换的

网友:
应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除了以上兄弟们说的外 不妨刷一下程序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