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花屏问题

楼主(2014-07-27):
今天修一个联想G450, 装的那XP,看电影就死机,刚修了同样的一个机器,是花屏,卡机,换显卡,不行,装原装WIN7  OK,原来是系统的问题,走了弯路,至于为什么装XP就花屏,我也解释不了,(论坛里有高手解释下), -------拆完机器了,才想起装WIN7试下,在装起来,开机,就这样了图1,换显卡,试机,还是这样,郁闷了。。。。难道是屏线的问题?怎么动屏线还是这样啊,2就是刷BIOS,还是这样,而且有时候还不显示,黑屏,大家说我现在是要先换根屏线吗?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换一个

网友:
刚拆机了,就这样,换了一个显卡了,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显存的可能性小多了

网友:
要是换了一个显卡的问题的话,那就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看着不像屏线啊,难道是显存?要是显存你们都怎么办啊?

网友:
显存都是加焊下,不行就换,这个机器原来好好的,能开机的正常显示的,就是我打开机器,就变这样了,

网友:
系统还能引起这个问题???第一次听到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的话,显卡显存,北桥都在嫌疑之中

网友:
外接不能显示。。。

网友:
屏线应该排除吧,显卡和显存有可能

网友:
显卡坏修显卡

网友:
或者或个显卡看下

网友:
显卡问题,绝对是

网友:
屏线也容易坏

网友:
外接不能显示?

网友:
都换了 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存虚焊了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我以前清灰就进系统超慢了,原来是静电把BIOS搞出问题了,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

网友:
外接不没能现实 还是显卡 或显存的问题吧 显存可以重植下 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再试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也可以先一下内存试试 不行在显卡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不行大部分都是显存了

网友:
这都不知道你也敢拆机 我干! 显卡没换好或者你的新显卡芯片有问题! 在发个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显卡,显存.
这机子一般动显卡都要动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