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370电源,时不时有高频自激 吱吱声 使用正常

楼主(2014-07-27):
鑫谷370,短接绿黑启动,没有吱吱声。接主板进系统开始,时不时有高频自激声,那种时不时的吱吱声很烦人,如何修理?请各位大侠帮忙。
进BIOS没有吱吱声,在加载win7时开始有吱吱声。

网友A:
配置:5000+开核 2根2G 一个串口硬盘,一块不需要外接电源的高清显卡。

网友(点评):
主开关管加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5000+开核 2根2G 一个串口硬盘,一块不需要外接电源的高清显卡。

先看输出滤波电容和主滤波电容

网友:
换了一个12V输出电容,没改观。

网友:
开关电源的吱吱声是
1、变压器骨架和线圈之间产生的机械振动
或者
2、电感骨架和线圈之间产生的机械振动。

从这几处着手吧

网友:
进win7会大量读取硬盘,猜测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建议先查电解电容。

网友:
电源可以工作,重载时吱叫,说明此时电路的开关波形有畸变,个别元件参数变动超出允值范围,检查推动级、功率级元件。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原因,查查看

网友:
感觉电容的方面大 啸叫么  应该是容量不足了把

网友:
楼上几位讲的很有道理,因这段时间工作较忙,没时间修,等有时间了继续玩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