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L410K 开机报错0189,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27):
SL410K 独显机器。开机报错0189,进不了系统,BIOS里面UUID 全变成FFFFFFF。刷了BIOS没用,是不是密码芯片问题?谁能告诉我密码芯片是哪一个?谁有密码芯片程序能不能给我发一个,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31 13:30):
那位大侠有有码片资料?能不能给传一个,谢谢

网友:
进BIOS 按f9然后点确定再点F10再点确定 就OK了

网友:
试过不行哦.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ERROR 0189 :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

网友:
去论坛搜一下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网友:
没解决,换了U49,不报0189了,改成报0187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没解决,换了U49,不报0189了,改成报0187了,汗!!!

网友:
料板上拆了U49换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