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945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7-27):
有一块V星的945GCM5主板,主板放电后能启动,但再重启就起不来了,报13错误,重刷BIOS还是如此,不知这是什么问题?
只要把主板放电,放完电那次就能启动,但如果进BIOS设置或直接重启都再也启动不了,不知这是什么问题?
BIOS坏了吗?

网友:
945  GB南桥问题多

网友A:
查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

请版主解释下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试试

网友:
可能要换南桥了,这个问题不好修,我有好几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我用E7400,E3400试,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找了个E2140,试了半天都没问题。
难道是主板不支持此CPU?

网友:
这问题碰到过,没修好过,南桥也换过。
现在手里还有两片类似的,每次清CMOS才跑码。。V星的怪问题,谁知道这个通病。

网友:
估计问题是出现在南桥周围或外设部分 CMOS电路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