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AOC TFT22W90PS 程式

楼主(2014-07-27):
2219VG(715G2883-1-6)
(TSUMU58EHL-LF-1)
(SST25LF020A)
22寸三星屏(机种代码TCRSMANYXLA1HN)
微软
三星

网友:
2219VG(715G2883-1-6)(TSUMU58EHL-LF-1)(SST25LF020A)22寸三星屏(机种代码TCRSMANYXLA1HN).rar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无信号输入,刷了试试,

网友:
不管好不好 下载个试试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可是我的屏幕中间位置不停的闪 四周围一点都不闪。来时检测几个电容鼓了,以为换了就没事了,结果就成这样了,现在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老样子。灯管也换了,用通用版也闪。真是郁闷!换成白色底面能看到AOC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