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 UCC不触发,IO是w83627DHG-AC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4-07-27):
这板子IO是w83627DHG-AC,按照w83627DHG触发条件查,

开关针有高电平3.3V, 68脚也有3.3,但和开关针不通,点都不通,导线拉低68脚无效,
跳帽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
按下开关针到68脚是否有跳变嚒!!!PWRBTN#有跳变嚒!!!,如果没有建议换个IO试下!!!小小白建议!!

网友:
看看信号有没有断线

网友A:
先测触发开关,68脚有没跳变,开关针到IO一般都不是直通的!68脚有跳变,67无跳变,就是IO坏!67脚有跳变,73脚不出高电平就查南桥工作条件,73脚出高电平,72脚不输出低电平,就跑72脚到绿线的线路,线路正常更换IO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不想跑线,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你所想要连接的断点,,有时候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触发开关,68脚有没跳变,开关针到IO一般都不是直通的!68脚有跳变,67无跳变,就是IO坏!67脚有跳变, ...

68脚没被拉低,我导线接到开关上拉低开关都不开机

同意FZXISHUAI观点。
没被拉低就跑开关到68脚之间的线路,哪个元件坏就换哪个,直到点开关68脚有跳变,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73脚有高电平输出吗

网友B:
短接开关针测72低电平、73高电平、67跳变、68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开关针测72低电平、73高电平、67跳变、68跳变。

都没变,包括68脚,我68脚飞线到开关针上触发都不上电。找68脚到开关无穷大,但68脚有3.3V电,跑线没追到踪迹,没图纸就是困难啊。

网友C:
查查开关针到68脚是否导通

网友:
我从开关正跑,开关负是接地,开关跑半天只连接个电容一脚到地其余都没跑通,IO 68脚跑连接了8.2K电阻另一端是连接3VSB待机1117输出端,其余也没跑通哪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开关针到68脚是否导通

没有,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开关针到68脚是否导通

断线啊 这是

网友:
68脚始终是高电平,触不触发一个样。

网友:
修德鬼火冒,才知非一线的图纸真是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图纸,谨供参考!

终于给跑通了,开关是直接进桥了,单桥NF-7025-630-N-A3,IO肯定也是直接进去的了,

网友:
终于给跑通了,开关是直接进桥了,单桥NF-7025-630-N-A3,IO肯定也是直接进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触发开关,68脚有没跳变,开关针到IO一般都不是直通的!68脚有跳变,67无跳变,就是IO坏!67脚有跳变, ...

终于给跑通了,开关是直接进桥了,单桥NF-7025-630-N-A3,IO肯定也是直接进去的了,

网友:
那就是高低高跳变给了单桥!RSMRST也是高电就看看SLP#3是不是高了

网友D:
NV的桥吧,NV的桥一般开关都是进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的桥吧,NV的桥一般开关都是进桥的

我换过IO了,单桥3.3V和1.2的待机电压正常,PCI带灯测试仪检测发现一个灯明显偏亮,桥不行了吗?

网友E:
桥的问题还是io呀?独桥的,不触发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图纸呀?我的和你的一样现象,不触发,开关脚有3.3,io也是,网卡发热,摘了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图纸呀?我的和你的一样现象,不触发,开关脚有3.3,io也是,网卡发热,摘了现象一样

我没图纸哦,我跑线开关是进桥,绿线是经三极管进桥,好像是桥直接参与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桥的问题还是io呀?独桥的,不触发

我这个多半是桥挂了,你那个肯定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多半是桥挂了,你那个肯定也是

不会吧,我的这个应该是客户雷击了,先修修看看吧,实在不行换班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我的这个应该是客户雷击了,先修修看看吧,实在不行换班吧

雷击的桥肯定是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雷击的桥肯定是挂了

无奈呀,只好放弃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奈呀,只好放弃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板子直接短接路线能上电还能跑马,启动后断开绿线不会断电,直接拆掉开关到桥的线路连接绿线给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板子直接短接路线能上电还能跑马,启动后断开绿线不会断电,直接拆掉开关到桥的线 ...

链接绿线给那里??哥求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链接绿线给那里??哥求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694484
我重新发了帖子,你看看吧,记得顺便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424&page=1#pid10694484
我重新发了帖子,你 ...

你那样子直接开启绿线没有风险吗?

网友:
嗯嗯,  不过桥是空焊了 有可能

网友:
5VSB 是电源 紫色线 待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