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主板无CPU供电p5g41t-MLX V2

楼主(2014-07-27):
CPU供电芯片是ASP0905找不到图纸,PVCC 12V       EN 0V        VID 0V       FB 0V         RT 5V        BST2 0V     ISEN  1V     VCOB-LG2  0V      BST 12V    PG 0V

CPU供电芯片的EN连到PQ137的第3脚PQ137的第1脚连到PQ138的3脚还有连到PR232我搞不清楚+12V-P4的意思到底是不是 12V的意思,PQ137和PQ138的1脚和2脚还有PR232的1脚,都只有0.7V的电压,PQ137和PQ138我都换过这个PR232的第2脚有5V

网友A:
供电新片无EN,先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这款主板不跑码情况下,内存可能只有1.2V是属于正常的,内存供电正常就查EN信号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新片无EN,先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这款主板不跑码情况下,内存可能只有1.2V是属于正常的,内存供电正 ...

这是CPU无供电

网友(点评):
我知道是无CPU供电,所有主板的时序都是先有内存供电,才会有CPU供电~~不是你没CPU供电就要修CPU供电!内存供电不出来,CPU供电也不可能出来的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啊

网友B:
能不能把点位图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点位图发一个

点位图.....

网友C:
CPU供电没出,ISEN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没出,ISEN怎么会有电压?

EN是不是 3.3吗?

网友:
en 1.2v哦。

网友D:
查CPU工作的三个条件,VCC,EN,VID,全都有电压换一个电源管理IC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CPU工作的三个条件,VCC,EN,VID,全都有电压换一个电源管理IC就好啦。

哦,没修了放弃

网友E:
放弃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弃治疗。。。。

不修了。。。

网友:
你这那么多条件都没满足,还是按照时序来查查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慢慢来,时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