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3650 显卡花屏大家看看是不是显存坏

楼主(2014-07-27):
     坚着,横着,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没多大意义了,3650也不值钱,我认为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GPU和显存都吹吹看看,好的话就加焊。

网友:
想问下,A卡RV635的用R几的软件测试显存,,,是不是要一块好的显卡进去之后,再在DOS下操 作还是在winodws   下cmd就可以操作

网友:
发个图看看呀。

网友:
加焊显卡GPU和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