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5GM-LE 128M自动加电一例

楼主(2014-07-27):
今天接到一台式机,一接上电就开机了,一会儿就啪的一声。赶紧断电,观看主板有2个电容鼓了。拆电源测5V待机竟有14V电压。心想主板要完蛋了。不死心,换个好电源试试,也是自动加电。测5V转3.3V还是有3.3V。也不热。运气不错。把2个鼓电容换了上电还是自动加电,点开机开关竟跑马点亮。但长按开关键不能关机。测电源绿线有2V左右。IO是W83627DHG-A,72PIN应该是连绿线的,跑线竟不通。只能绿线跑了。没想到绿线是跑到IT8282M的9PIN。好办了。换个IT8282后OK。

网友:
对那个同行有帮助的就顶一下。

网友:
~~~~有配件就是牛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维修,发错板块了吧,不过,楼主的维修经验还是可以参考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