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不通电

楼主(2014-07-27):
今天接到一天同行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 问题是按开关到0.20就掉了反复开关一样 待机0.01 感觉是一组电压没有出来 CPU供电没有芯片95831B  这款笔记本是不是先有显卡供电才有CPU供电 BIOS有没有参与?有没有同行修过这款本子同样问题 望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看看CPU之前其他的供电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A:
很简单你去看看CPU的开启信号里面有显卡PG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啊  你看看开启有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去看看CPU的开启信号里面有显卡PG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啊  你看看开启有没有啊

嘿嘿 没有示波器哦

网友:
最后有CPU 供电, 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没有示波器哦

可以看电压啊

网友:
缺电压了 看CPU供电之前是不是有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谢谢了 这主板一组电压没有出来是肯定的就是没有头绪

网友C:
触发瞬间测电压或断开各路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瞬间测电压或断开各路PG

显卡 怎么是3.3V呢????

网友:
终于修出来了 就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换了8117  谢谢同行指点了

网友:
昭阳系统机子很喜欢掉电,但是也不复杂,查清楚哪少电压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唉。。我手上也是这台机,除CPU供电不出,其它电压都出了,也是0.2几V瞬间掉电,到处查了现在还搞不出结果,因为好几路PG都是直连HWPG的,无奈之下一路路的割开PG,还是一样。。。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