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cq40不触发

楼主(2014-07-27):
本人新手,请教大神们个小问题。手中有一台笔记本HP CQ40无法点亮。经过触摸发现PU301 在插上电后就开始非常的烫手。VBST2的电压有4.7V,VBST1有4.8V。VBST2电压高出1.7V,请问大神们 VBST2是不是导致PU301烫手的原因。开不开机是不是因为PU301芯片的问题。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你量量PC307两端的对地电压看看,确定4.7V是哪边导致的。

网友:
也是4。7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PC307两端的对地电压看看,确定4.7V是哪边导致的。

PC307的对地电压也是一样4.77V

网友:
线性或输出后级没短路的话有可能是周边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A:
拆掉它,测它两端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可能断线了,

网友:
量3V,5v的电感PL302对地阻值   有短路的话断开电感看是后级短了还是芯片短了。没短的话就再查查8脚17脚的线信看短路没。

网友:
哦,发完才看到芯片是5125。这种芯片发烫一般不是芯片本身坏了,(当然也有时候是它坏了)一般是3V线信短了,查EC的3v待机电压那些电容

网友B: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问题。首先不能因为烫手就认为他坏了,华硕k42,主板1.05V那一块,就是很烫,但是他没坏。你得测试是不是短路,短路引起的发烫肯定就是坏了。。。至于你这个主板,别纠结电压高出1.几V,你先测试主板上电感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是不是有短路。若都没问题,可以考虑刷bios。前几天修一个海尔t628,目测能触发,但是发现一触发,35V电压就掉,以为是芯片问题,换之后也同样问题。这就应该是保护了,后级肯定有短路,而且肯定是二级电压有短路,因为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后来侧到5V转5V有短路,结果就是一电容的问题,去掉就ok了。。。

网友:
线性  电压    输出电压  不短路的情况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问题。首先不能因为烫手就认为他坏了,华硕k42,主板1.05V那一块,就是很烫,但是他没 ...

谢谢您,我发现PL302电感 短路

网友:
3V alw 短路EC导致的多吧

网友C:
你应该着重查它的8  17  也就是3  5  线性电压是否正常,发估计它们中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着重查它的8  17  也就是3  5  线性电压是否正常,发估计它们中肯定有短路的

他们都没有短路,3有1.9的电压 5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没有短路,3有1.9的电压 5为0

5都为0了这难道还不叫有短路?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查短路点吧,这么简单的维修,也是你提高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它,测它两端电压分别是多少!

这个芯片拆了,MOS管就全烧了

网友(点评):
大哥,拆件以后,一定要把电压从0慢慢往上加,你不会直接上19V吧 算了,我不敢说了,我承认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都为0了这难道还不叫有短路?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查短路点吧,这么简单的维修,也是你提高的机会

谢谢!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