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58风枪的问个问题啊,别笑

楼主(2014-07-27):
问个问题啊,别笑!你们拆贴片芝麻
三极管
,822排阻等小元件用那个风嘴好用啊?烙铁堆锡法有时拆下的不能用了。
问题

网友:
我都平手感

网友:
一直用烙铁!!

网友:
感觉还是烙铁好用的

网友:
小元器件都是用烙铁拆焊的

网友:
有的地方烙铁不好操作,还有就是从废板上拆元件换时要保证元件不被烫坏,感觉烙铁不好拆

网友:
元件最高承受温度是多少?

网友:
还是用烙铁拆。不然买个旋转风的AT8205.主板上的塑料件不容易吹坏。

网友:
最好用小嘴的,温度二百多度,风力小点就可以了,呵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是旋转风的。

网友:
用风枪的话肯定是用最小的那个嘴了 不然连旁边的件也吹飞就不好了

网友:
我是烙铁加镊子有时还要用上放大镜

网友:
小元件不好拆呀。

网友:
大风嘴,小风量,温度350. 从来么有调过,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