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华硕X84H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4-07-27):
遇到一台华硕X84H,不触发,这款机器本来是BIOS通病,刷BIOS后正常开机,装机测试,又不触发了,反复测试发现,风枪吹下BIOS就能开机,时间长点又能触发开机了,再次吹下BIOS就能开机,反复这样,哪位大哥修过此类故障的,指点小弟,感谢了

网友:
确定是否BIOS受热触发!也有可能加热过程中,周边受热影响!

网友A:
换一个bios芯片,刷一下程序

网友B:
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上换上去。
还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周边的元件出问题了,加热的时候电阻值或者PN结暂时恢复正常,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bios芯片,刷一下程序

换过BIOS芯片了无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上换上去。
还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周边的元件出问题了,加热的时候电阻值或者PN结暂时 ...

换过BIOS芯片了无果,但是周围是否有热敏电阻不知道也,就算有,没有图纸怎么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BIOS芯片了无果,但是周围是否有热敏电阻不知道也,就算有,没有图纸怎么判断呢

看看有什么电容、电阻短路或者MOS管、二极管有明显的工作不正常。
这些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然后淘宝上2块钱买一份图纸吧!
很多地方卖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