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呀!

楼主(2014-07-27):
我今天接了一个华硕A85V的本子 给他换键盘 换完之后屏还亮 我就进BIOS调了一下U起 再重启就不亮了 求助啊
华硕

网友:
拆机随便弄弄看说不定就好了,问题应该不大,,,,顶多到时候刷个BIOS

网友:
果断卸下键盘看还会不会

网友:
咋装都不好使啊 键盘也卸过了 都不管用啊

网友:
试过还原BISO没????可以试一下

网友:
放电 拔电池试试 不行裸板点 看亮不

网友:
插插内存,按按显卡,最好把主板上的电池抠下来放放电!
是不是这本子本来就有这毛病呀?

网友:
怎么还原BISO啊

网友:
没有电池 换个主板就好了 有没有办法修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