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明基G2010W背光不均匀

楼主(2014-07-27):
通电几秒就灭,背光不均匀,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高压问题,灯管刚换好,问题依旧

网友A:
灯管没有换好,导致背光不均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没有换好,导致背光不均匀

那为什么,过几秒背光就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过几秒背光就灭了呢?

灯管我是换的带支架的,不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
LED是分几组的,似乎有一组没亮

网友:
高压板是坏的。保护了.建议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