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康沃cvf-3g 变频器报ER.15维修 45千瓦一台,75千瓦一台,160千瓦一台

楼主(2014-07-27):
三台,只说下面比较经典的一台,其他二台不出帖子,这里出的是45KW的一台故障案例分享

测量主回路无异常
拆下电源、驱动板(cv-power45 v0.8),脱机维修,测量输出六路脉冲发现U3光藕的14脚对16脚数值异常,换U3(a316J 后正常),屏蔽相关信号后,通电,
还是报ER.15,查询说明书得知道是IPM故障,而相关信号我也屏蔽掉,怎么还会报代码,那说明保护电路本身异常,测量发现1K的电阻阻值异常,根换后,通电,正常,能输出六路波形,本以为这样就修好了,装机,通电一按启动,就听到一声小小的响,这声音可不好,没有办法只能再拆,一看,发现zd16稳压管坏了,G极的10V稳压管,之是之前的光藕坏的地方,这是没有查询彻底的原因,这下可要好好查询彻底了,测量模块上的接口数据发现有一个不对,拆下测量发现管压降二极管Sf1600v穿了,根换后,正常上机,外面上电测试正常
上图

装机,正常,再带电机,正常,Ok
(ER.15是康沃机器的一个特色,ER.15故障不一定就是IPM故障)
下面小插曲:此机修好后(拆除上电测试正常,一装到机器里面就报er.15,死活要报,最后发现是三相输入端接在R,S端子导致,换R,T故障解决),
再来一段视频 本来有一段视频的,
由于论坛没发上传,要看视频的只能给我私信了,我发给你们看,谢谢

注,A316j一只,1k电阻六只,10V稳压管一只,sf1600v超快恢复二极管二只

太多的照片没有拍,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一起讨论上说明书,

网友:
预留的一楼,这里要补充内容的

网友:
江兄,原来是你啊  嘿嘿  不道义啊 看个帖子还要10分购买,支持实地

网友A:
楼主辛苦,变频器不是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变频器不是太懂

变频器比你那硬盘简单多了

网友:
靠,LZ你神人呀,这个也会修!!~

网友C:
变频器是给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用的吗?

网友:
楼主,不是说变频器通电状态不能测量PWM信号吗,容易损坏逆变模块

网友:
变频器也可以   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是给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用的吗?

是的, 变频器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源,他是AC转AC的,改变的频率输出

网友D:
这些个冷门的东东修家电的搞不定,肩子都落到我们修电脑上面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变频器都能修

网友:
挺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个冷门的东东修家电的搞不定,肩子都落到我们修电脑上面了

也就你把修家电的与修电脑的分的那么清!电脑也属于家电呀。其实电脑比家电更好修,最高电压只有12V。只要工具配件齐全。

网友:
看到安捷伦的表了,哈哈

网友E:
看来以后发展方向应该是工业电子    我们公司的电梯控制板  和水泵变频器 修一下几千元     我这里有个50KW老的进口的 找人修要5000元贵了公司不修买了一台新的11000元。 还有一台7.5KW三菱的  请问楼主2台维修需要多数钱?50KW的是那里保护了   7.5KW的大滤波炸了 主控电路应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以后发展方向应该是工业电子    我们公司的电梯控制板  和水泵变频器 修一下几千元     我这里有个50KW ...

价格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在哪儿,放心发过来吗, 不过,我们也不便宜,不过可以优惠的,我看你也是做技术的,我们修功率单元二万一个的都有

网友:
没修过变频器,不知好不好修?

网友:
工业电子也需要专业维修人事  。

网友:
收了不少维修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比你那硬盘简单多了

此罗工非彼罗工吧

网友F:
什么东西,我看不懂。。。。。你这是不是电视机上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东西,我看不懂。。。。。你这是不是电视机上面的东西

不是,局对不是,不知道,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什么东东,,,看不明白

网友(2014-08-26):
你那示波器的屏幕是被烙铁烫的吧

网友:
变频器不是太懂

网友:
示波器很炫

网友:
这个比主板复杂多了

网友:
相当专业和仔细认真的态度

网友:
楼主厉害啊工业电子也需要专业维修人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不是很清楚额

网友:
楼主实地出来多久了,这么牛X

网友:
修这个变频器一定要示波器打过波形,正确了才放上去,烧几个管换上不久又得坏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玩意也修

网友:
发展方向,多学点东西

网友:
示波器是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