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网卡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4-07-27):
一块华硕P5KPL-AM SE  VER2.00G主板网卡本来是好的,装E6300从网上购得的CPU,没法自动降频,以为BIOS太低,于是刷最新官网的0702BIOS,刷好后,可以自动降频了,但网卡怎么也装不好驱动,中间接过一个坏路由,怕是路由搞坏了网卡,但总觉不可能,但没有备份BIOS,于是到网上找到0602的BIOS刷回去,还是不行,但刷到0501的BIOS时,网卡正常了。
分享下自已今天的实际经过,有时网卡不正常,不妨这样试试

网友:
可以刷低版本的,在DOS下再更新一遍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但那个时候没有怀疑到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刷一下MAC地址应该就可以了,很多ASUS刷过BIOS都要在刷一下MAC地址的

网友:
都是低版本一点一点往高版本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MAC地址应该就可以了,很多ASUS刷过BIOS都要在刷一下MAC地址的

这个跟MAC地址没关系,刷完后,发现原来的MAC地址都在,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俺编程器也没有,通常是借板热插拔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