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达ATX电压12V带负载差

楼主(2014-07-27):
一台顺达电源,接手是不工作,才开看内部几个电容鼓包,把输出电容全部换掉,短接绿线,空载启动,测量电压都在正常范围,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4品12V,能开机(风扇正常转动,当然点不亮),主板是好的,用其他电源能点亮的,然后换了300V大电容,检查二个13007和1欧姆电阻都正常,3个输出双二极管拆下量过,也没用问题。该机是单芯片控制,型号EST7502B,二个推动管拆下量过,好的。除了控制芯片没换,其他看不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换12V滤波。不行换12V整流管

网友:
12V滤波换过,12V整流管量过,好的,怀疑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电源上应该有一根线是powergood吧,会不会跟它相连的小电容也有问题了!
好久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杂牌电源好像就是这毛病,我把绿线附近的小电解电容全换了就好了!你也试试!

网友:
明天把几个小电解也换了试试看

网友:
看来有思路了!
总体是在12V输出的部分找问题

网友:
带载时测一下输出电压值,否则不好判断是保护了或带载差。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可能原因很多,建议更换耦合和ic供电部分的小电解,外观ok也可能变质了。

网友:
功率不足有时和开关管有关,我自己曾经修过一个电源就是功率不足,换过开关管就好了,但不是电脑电源,而是显示器电源板。如果实在找不出毛病来就只能换换试试了。

网友A:
今天换了所有小电解,没用,测了下,空载情况下,12V接摩托车灯泡就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5V接灯泡可以启动,全部空载也可以启动

网友:
检查了12V到控制芯片的小电阻和二极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推动级检查一下

网友:
推动级二个三极管换过了,同时13007换成13009,12V输出双二极管也换过了,老样子带不起主板,就剩下控制芯片没换了

网友:
+3.3V是否正常,其上面也在带负载。

网友:
带载量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所有小电解,没用,测了下,空载情况下,12V接摩托车灯泡就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5V接灯泡可以启动 ...

先在5V输出上带载,再往12V上接负载看行不行。主开关管原来的加速电容是多大的?找新的50V小电解换成大一点容量的试试,加焊一下芯片的各脚

网友:
  楼主好耐心哦...  辛苦了, 看了你的回帖, 你差不多把电源上的所有大一些的元件都换了个遍了..  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元件你考虑过没 有..   我有一次也遇到过像你这样的情况, 一个ATX电源愣是整整弄了一整天, 到最后换了3.3V 前面的那个大环形电感就好了..  那些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电感外观无任何异样. 至今仍想不明白 .. 也许是匝间短路什么的.

网友:
我的电源跟卤煮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电源型号tt威龙450

网友:
今天换了控制芯片。故障一样,发现一个问题,不接主板,就12V接摩托车灯泡,短接绿线,风扇抖动,电源不启动,如果先短接绿线,电源启动后再接12V灯泡,能点亮灯泡,风扇正常运转,各路输出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