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LA-4211P独显 PM45桥 触发直上1.2A 求救

楼主(2014-07-27):
救命啊!此机器前2个月才在本店换的显卡,现在出现个问题,待机0.01,触发后0.2   。3秒后直接变1.2A  重换显卡无效,测各路电压都已经出来了。不过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没有别的跳变。
  开第一次:0.2-1.2-0.45-1.2---0.01掉电
  开第二次:0.2-1.2-0.45-1.2   不掉电
  换了显卡,换了北桥,换了CPU  换了内存。没效果。
  没有示波器,刷过BIOS    现在没辙了。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的R467原故障是通病,你懂得;修好后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花屏,然后蓝屏,再开机就打不开了,并且电流比正常的时候大了约一百多毫安,我看你换了好多东西都不行,也给了我一些思路,你换的我就不试了,有时间我动显存再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外接有没有显示,屏供电是否正常,查下CPU的PG电压正常否

网友:
内外屏都没显示,这个电流都不跳变,直上直下,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的。
至于CPU的PG,没有测。等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