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待机0.01触发0.07掉电

楼主(2014-07-27):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ACER4540,因我也是新手,看到这个情况也还没明白往哪儿入手,上论谈找了下,也没有实质性让我加深功力的,后来,问一个朋友,他直接来,干桥,晕,我心里还想,可能吗?怀着半信半疑的想法,直接重植了北桥,上机,还亮了!本来没有想过要发贴,因为也不是很特别的问题,但是感觉上论谈来,没找到有哪个师兄说干桥就OK的,所以发上来,看有没有哪个和我一样的新手碰到一样的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次发贴,没有图, 下次努力一定配图!

网友:
电压,波形什么的都不测一下。就直接干桥。
以后形成习惯了可不好

网友:
电流0.07做北桥啊,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怎么也得测测看哪路电压没出来才去动桥。
修好就是王道,见识了~

网友:
感觉纯粹就是凭经验来的,怎么一上来就干桥

网友:
又一人才啊~大神啊~!这种情况目测是欠电压啊~!这俩天都修到掉电的~!电压都全了!0.4掉电~!目测看到的是IBM南桥起了一个包~!另一个H55的机器是宏基!0.5掉电压欠一个~!3.3变1.8的电压没出来~!换了旁边的一个16个脚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缺电压掉电的。

网友A:
完全是靠经验,一上来就干桥,有点三板斧的赶脚,不过修好了挣到钱了,就是王道啊!

网友:
大哥们呀,小弟是新手,我也看着板子,查着电压,问着师兄,到最后我问我一个朋友,他说,你为什么不干桥试试,哈哈,大师兄们,见笑了!

网友:
不会吧,这都行啊,电都还没出来就干桥,什么情况啊

网友:
网卡爱挂,南桥挂。北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靠经验,一上来就干桥,有点三板斧的赶脚,不过修好了挣到钱了,就是王道啊!

的确是三板斧 重要的是修好了 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经验的成分 我以前经常这样 三板斧 先干了再说 哈哈 后来深入学习了之后 轻易不去动桥 但是查来查去还是桥的问题才去弄桥 换做以前三板斧的时候  早就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三板斧 重要的是修好了 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经验的成分 我以前经常这样 三板斧 先干了再说 哈哈 后 ...

哦,也对,查来查去也是桥的问题,最后还得干桥,可爱又可恨的三板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