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208声报警

楼主(2014-07-27):
插了个坏屏 烧了,8声报警,哪里坏了
window

网友:
八声报警是DELL最经典的故障,慢慢 检修吧, 总要学习的,

网友:
QQ空间的图看不了 。

网友:
就是屏线坏或者没插好

网友:
我修过一个,也是8声报警,屏无显示,外接花屏。做了显卡好了,8声定义是没有检测到屏。一般是屏线或者屏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幕线的高电压有没有短到低电压的信号线上。
然后重点是检查显示接口的电压。没有问题就换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8声或者7声都是类似的问题,这款机子就是喜欢这么设计

网友:
检测一下屏供电,是不是搞短路了?

网友:
DELL 七八声报警,经典故障。

网友:
DELL 七八声报警,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