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大师们说一下

楼主(2014-07-27):
我的本本光驱是好的。怎么打开我的电脑找不到DVD ROM呢?

网友:
你确认你的CD是好的 》?什么系统?可以重新插拔下光驱试试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到?盘符是不是被篡改?

网友:
只要你的光驱是好的,设备管理器里搜索一下就能看到,如果不行,做一下系统肯定OK.

网友:
可以在磁盘管理里面看看有没有dvd光驱这个设备i

网友:
那就在设备管理器里用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样看能不能检测到,不行的话就重装一下系统,也有可能是在bios里把光驱给屏蔽了,进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