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内存标签是k42je(0300a)的主板怎么就这么变态

楼主(2014-07-27):
接了一台华硕的机子,不亮机,换了新桥,刷了从论坛下载的这个ASUS K42JE 4.0 216-0774007 4显存的bios后,机子终于亮机了,亮是亮了,这变态的问题就出现了,1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用手去摸cpu和显卡的散热导管,一点也不热,凉得很!后我又把温控给干掉,不让它拉低EC的复位脚,也没有解决这个自动关机的问题!!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也没有发现问题,后再刷说原厂出来的bios,直接不亮机,连刷几个说解决风扇狂转和不定时掉电的bios,刷上从来没有一个亮过机,真是不知道这变态的板这么神奇,搞到我蛋都痛,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解决过这种问题的,希望高手略指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查下这个信号吧     FORCE_OFF#       饼哥有讲过    华硕的特色电路   这个引起掉电

hyy

网友:
我就是直接把这个信号给干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这个信号吧     FORCE_OFF#       饼哥有讲过    华硕的特色电路   这个引起掉电

我就是直接把这个信号给干掉的,不行

网友A:
查查前面几个    相于的    或者换个CPU 试试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前面几个    相于的    或者换个CPU 试试

cpu和内存都换了

网友:
一样的故障呀 我进BIOS也掉 BIOS刷了N个了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在刷BIOS吧,上次我这一同事干了10多个BIOS才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