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78 MD101 触摸板 键盘失效

楼主(2014-07-27):
机器:型号  A1278 MD101;
问题:过来的时候是烧机了的,USB接口供电5V已经烧了有个洞。图片就没有拍了,反正是烧的看不清了,还有好大一个洞,死马当活马医,把烧的地方都用刀片刮了,然后能能触发 ,开心了一下,上屏,能亮一下就暗,应该是烧的地方没有隔开,继续刮,感觉主板都要刮到主板厚度的一半了,再试机器,能亮了,装机测试发现触板,键盘会失效,刚刚开机是正常的,键盘触摸板都OK,但是2分钟不到触摸板和键盘都会失效,强制关机是可以的,后来发现(修好USB供电后)在没有进系统前多久都正常,就是插个苹果U盘,可以左右切换和触摸板和链接网络都正常,测量u5701的工作条件正常,然后想是不是USB接口烧的有问题,再拆机发现USB接口没有电压偏低,8.9脚,只有2.5v,再量发现6脚没有电压,结果是断线,飞线到测试点,有电压了,还是只有2.5v,2.3脚3.3v,4.5脚3.3V,后来就没有仔细去看什么问题了,直接将2脚和8.9脚相连,电压有了。再试机器,还是一个样,然后讲U5701换了,一样,再将USB hub芯片换了,还一个样。然后担心是不是USB接口供电不能直接飞线,然后仔细看发下U4600第一脚没有接地,会导致输出只有2.5,讲第一脚飞线到地,5V正常了,但是进系统还是一个样,没招了,再修我就只有干南桥了,不知道哪个兄弟碰到过没有,;;
我修过USB供电,目前正常;换过键盘触摸控制芯片,USB HUB芯片。键盘触摸板换过;
目前现象:刚刚开机是正常的,键盘触摸板都OK,但是进系统2分钟不到触摸板和键盘都会失效,强制关机是可以的,用USB鼠标也是可以使用的,在没有进系统前多久都正常;
维修没有思路了,如果继续修的话只有干桥了。。。。。

补充内容 (2014-7-28 16:01):
主板板号 820-3115 工厂型号J30;

网友:
开机长按alt进苹果系统试过吗?重装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这种问题倒碰见过触摸板没进系统 随便用进了系统就失灵了 好像是刷了BIIOS 好的

网友:
跟系统有 关系吧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支持重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不像是桥的问题 但是具体问题也说不清  可以试着在都好用的时候测试一下数据 记下来 然后不能用的时候再去测试一次 和上次的对比一下 如果有发现 那么可能就会很快锁定故障点 还有 感觉你飞的线太细了 有点吓人啊

网友:
系统换过了哦 10.8 10.9的系统都换过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苹果的恢复U盘进去也会失效
,所以应该可以排除系统的问题,是啊 我也轻易做桥,苹果的机器又没有定位线,换桥好麻烦,要是一直不好用,那就外围电路看看,换换,还不行就不犹豫换桥了,但是开始是好的,1-2分钟才失效,让我又不敢下手。。。

网友A:
你好楼主图纸能不能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
感觉还是重装个系统试试先。。

网友:
先容后难,会少走弯路。。

网友:
BUCUO  长知识了

网友:
昨天刷了BIOS,还是一样哦!实在不行只有干南桥了,不过我觉得南桥可能性小啊,换桥的好的几率自己觉得3成都不到,晚点我把图纸传上去;

网友:
图纸和点图

APPLE A1278 j30 820-3115-B 051-9058.pdf

网友:
看看!苹果还没有修过!

网友:
南桥温度正常吗

网友:
没有明显发烫的情况,按住OP键的时候 在选择进哪个系统的界面 都不会失效,但是只要敲了回车,让他进系统 不管什么系统都会键盘和触摸板都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图纸能不能上传上来,谢谢

已经上传这个机器的图纸了

网友:
进苹果系统测试

网友:
支持换南桥试试,期待答案

网友:
这回长见识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先

网友:
触摸板下面有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吖

在这看到这片扳子了!

HUB的晶震 电压不对.

我估计时钟也不对.我是回去后量了好板才想起来的  不知道你现在修好 没有

网友:
如此纠结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哦      我会在此等你告诉我们真相的

网友:
不建议  动桥...

网友:
桥的风险大啊

网友:
兄弟啊那是断线啦 我也遇到这个的问题 你查一下触摸板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谢谢啊,正需要这图纸呢

网友:
一般不是EC的问题吗

网友:
修过完全用不了,上BGA热热就好了。

网友:
不是SMC的问题哦,已经换过,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一个现象!晶振由于没有示波器,量了电压是好的,也换过,那边上的电容也换过,一样的现象!

网友B:
机器后来已经修好,的确是断线 引起的,晚点我把断线线路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后来已经修好,的确是断线 引起的,晚点我把断线线路发出来!

兄弟我有台 和你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