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7-27):
主板开机电路检测,说电源开关针到南桥或I/O之间看有无低电压输入南桥或I/O。没有就是开关针到南桥或I/O之间的
门电路
或
三极管
损坏。我的疑问是,主板通电后电源插座第9针输出5VSB电压。这不是高电压吗,为什么说要有低电压才是对的
主板

网友:
触发上电时电源到南桥或者IO的是一个高低开,或者是低高低的电平跳高,正常上电后,电源接口会输出各种高电平,哪来的低电平

网友:
有低电平是人为短接的,也就是模拟开机时的状态。图中黄线圈两针人为短接为开机。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初学是很容易不理解高低电平的定义,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