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求数据啊

楼主(2014-07-27):
今天接一个东芝3.0的16G U盘   此U盘本是用edpedisk加密的    有个9M的启动区   运行文件输密码就进U盘了        据客户说是 插电脑上死机了   就拔了  重启后就 不认了            我测试的结果是 有时插入计算机里会弹出可移动磁盘  双击打开什么都没有  属性0字节    有时插入 弹出格式化  显示启动区的盘符了 9M属性   打开有两个文件 但是运行不了    双击一会就没反应了   然后盘符在   9M属性没了   也格不掉       PE下  到处都试了   什么分区工具   数据恢复工具都扫不到

网友A:
先用VCR软件扫描,看看是不是有物理坏块,如果有,就只有先做镜像,然后虚拟磁盘来恢复。

网友:
客户摔过吧?晶振。

网友:
先补补焊试试!

网友:
后续进展如何。

网友:
结果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是逻辑故障还是物理故障,比如,用WINHEX打开U盘看看,能看到容量和内容,应该就是逻辑故障,无法打开或者容量看不到,就是硬件故障,就需要专业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VCR软件扫描,看看是不是有物理坏块,如果有,就只有先做镜像,然后虚拟磁盘来恢复。

软件扫不到    这个你们有解决办法吗      怎么收费     还有那个加密好弄不     是那种国家电网的加密U盘

网友:
加密也分软还是硬 有能力的话读芯片之后一点点手工分析吧 东芝的片子就算不是那种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的也有可能硬件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