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卡死PE也卡死什么情况

楼主(2014-07-27):
     确定是  主板问题,说换其他的试就别说了    我已经遇到过两次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南桥北桥都加焊过了, 进系统一到LOGO那里就卡死,PE也是一样!是BIOS原因??

网友:
网卡、声卡、IO、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别忘了把串口IC也拆下试试,最后换南桥

网友:
一般情况是SB

网友:
储频器坏也会卡logo

网友:
换IO吧 这个多

网友:
进BIOS设置关掉外设

网友:
再不行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还有主板电容有问题,内存供电不足都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