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帖昂达P35 魔剑版 USB不能使用

楼主(2014-07-27):
品牌:昂达
型号:P35魔剑
具体原因:USB不能使用
维修过程:
1.供电5V电压正常 4.95V
2.各组4条信号线:全部对地值正常,无短路空焊现象
3.频率:USB 48M正常
4.USBOC 电路正常

    先把以上USB工作条件量测完无异常,没招了 准备换南桥 就在犹豫之间都已经把另外一板子加上去拔南桥了 准备植球换上 看看
     出于习惯没量测到问题还是不想更换 再仔细量测一下 想到开始步骤5V电压量测时 电压正常却没量测对地二极体值
果断拿起电表量测一下  果然有问题 电压脚二极体值居然只有0.045  明显不对  USB供电在路有电解电容 量测时值会上升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 就开始着手找5V电压线路 拆掉电容无果  拆掉COM芯片也一样  最后把I/O拆掉后 值开始往上升  看来有戏 找个IT8718F换上测试
进USB鼠标在哗哗的动  板子修好了 。

第一次修到I/O影响USB不抓的  各位朋友注意啊 一部小心就要干桥的 小心一点就会少很多麻烦。。。。。

网友:
原来的IO应该发烫吧?

网友:
确实少见,一般都会考虑南桥了,谢谢分享

网友:
供电短路么?

网友:
我也刚刚弄好了一块P35魔剑USB口不能用的,但是简单很多,没有供电,原因原来只是其中一个USB口损坏供电触片接触外壳短路了,用镊子扳正就轻易修复了

网友:
IO会影响USB   IO啥型号楼主

网友:
IT8718F管的事还真不少呢,除了参与开机关机,管理外设,还对CPU的VID信号进行调节。一般它坏了,造成主板症状有不触发开机,开机不跑码等

网友:
有一好经验啊

网友:
意思是IO的供电5V对地短路 导致USB不能用 意思是5V对地短路 5V还是有的 是这个意思哇了

网友:
这个板子什么症状都不见的 各位朋友 没有明显现象 USB不能使用时 进系统测试其他功能都OK

网友:
我也遇见了个USB不能用的板子,+5v vcc脚接地,后来量全版5v供电都对地短路,现在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大神们也给看看呗

网友:
这个经验有价值。IO拉低的?

网友:
是我的话看,我已经把南桥干掉了。

网友:
io的问题真是五花八门!!

网友:
有人没有理论级别的大神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感觉不是单单是供电

网友A:
应该是5V电压和IO用同一组线吧。。IO内部有问题至USB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电压和IO用同一组线吧。。IO内部有问题至USB用不了。

他这种应该是轻微短路被拉低导致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种应该是轻微短路被拉低导致usb供电不足吧

只能是这样理解了。。。

网友:
短路 为什么量5V供电还是正常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何必发帖呢 各位朋友 原题上有说 这板子是因为USB供电5V与I/O供电用一组电压 所以I/O坏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