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三星led液晶S22A350B通病

楼主(2014-07-27):
故障现象:接VGA后显示未检测到信号
解决方法:刷程序 我上传一个在咱们论坛上下载的成功率很高的程序,屏号不一样同样用

网友A:
三星的led就这毛病,只要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正常刷程序就好!

网友B:
三星的程序问题多。

网友C:
那以后就可以捡钱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led就这毛病,只要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正常刷程序就好!

嗯我一开始不知道,把上面的铁盖都拿下来了,量的都正常,所以在论坛上搜的一看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程序问题多。

对特别是红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以后就可以捡钱了,,,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有好东西大家用,况且我也是受益者,只是借花献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有好东西大家用,况且我也是受益者,只是借花献佛

网友E:
这机器问题确实大,通病,,

网友F:
真不知道三星怎么搞的,不过给我们收入的机会了。还得感谢它了。

网友A:
三星官网有个不拆壳就能刷的程序,用笔记本外接显示器能刷,用电脑的话就得远程控制才能升级成功!

网友G:
严格来说三星的MCU的程序坏的多就是芯片固化资料存取有问题,你刷了新的程序用久点它又会重新出现相同的问题,这就是三星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问题确实大,通病,,

对啊不然两年前的三星机子好像是联保两年的,不是三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星官网有个不拆壳就能刷的程序,用笔记本外接显示器能刷,用电脑的话就得远程控制才能升级成功!

哦这么发达的,现在我还是拿下mcu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知道三星怎么搞的,不过给我们收入的机会了。还得感谢它了。

赞同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这么发达的,现在我还是拿下mcu刷的

是呀,还是拆下来刷稳当,官网的那个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严格来说三星的MCU的程序坏的多就是芯片固化资料存取有问题,你刷了新的程序用久点它又会重新出现 ...

也就是说在中国代工的件有问题

网友H:
新  出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  出的显示器?

2011的led三星显示器

网友I:
是的,的确是通病,不拆机器维修的这款机器最多了,有个809编程器,插一条VGA线呵呵,挣钱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是的,的确是通病,不拆机器维修的这款机器最多了,有个809编程器,插一条VGA线呵呵,挣钱很快~

没试过 不拆的 是不是我老板的编程器太老的原因

网友:
刷程序  通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 不拆的 是不是我老板的编程器太老的原因

这种机器我拆都不拆就能给搞定,你的编程器该更新了,

网友J:
不拆机就刷程序,检测是最新版本呢,还是得拆下来刷啊,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很多都是程序

网友K:
三星的BIOS坏的多,直接刷

网友:
这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拆机就刷程序,检测是最新版本呢,还是得拆下来刷啊,

对啊  他可能是插VGA用电脑刷的,或是专刷液晶的编程器。

网友:
必须的啊,拆下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星的BIOS坏的多,直接刷

对,听上一楼说是bios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设计的不好吧,每次给客户修这毛病也没见客户回来返修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三星官网有个不拆壳就能刷的程序,用笔记本外接显示器能刷,用电脑的话就得远程控制才能升级成功!

我也下载过
不过没成功过
可能没装显示器驱动

网友:
三星官网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下载过
不过没成功过
可能没装显示器驱动

不是驱动的事儿,我看同事用这程序弄成功过两回,都是用笔记本弄的,他好像先把笔记本切换到内外都显的模式,接其他显示器亮,再接三星的,又运行那程序一会儿就三星就亮了!

网友:
三星干的漂亮啊~~多出点毛病就笑了

网友:
下载了,或许以后可以试试看效果

网友:
感谢三星为我们提供众多机型的通病,为我们就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