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 换T4200

楼主(2014-07-27):
老本太慢,内存1G,CPU=T1600.有闲置T4200,想装上去,一查资料:郁闷了,默认BIOS不支持。
通过某途径找到BIOS,刷,装T4200成功。
SIS M672芯片组的

SIS M672芯片组

刷机软件

网友:
跟thinkapd T60刷BIOS上T5600一样,安装windows 7明显有效果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
请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没有散热问题,因为45NM的好像也支持,45NM比65NM发热量本来就低。我倒觉得可能要注意南北桥散热问题,因为带宽好像增加了。目前机子不在手里,当时测试过几个小时,没发现散热有问题。

网友(2016-01-10):
最后补充一下,大约是半年过后,本子挂了,南桥洗白,很烫手。没管,仍垃圾堆了。
提醒一下:换CPU等,带宽如果提了,肯定会有散热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