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A电源指示灯绿色变红色了,用时间长了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7-27):
我的显示器是用12V4A的电源,以前指示灯是绿色的,最近变红色的了。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会出现闪屏情况。我把电源拆开也没有亮出来是哪里坏了。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老化,考虑更换大电容,光耦,功率二极管,电容鼓包也会这样,上次拆个适配器里面好多白胶,有点难拆,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是老化出现问题,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罢工了,暂时还是能工作的

网友:
先判断是否电源问题

网友:
拿个新的试一下, 判断问题。滤波电容坏的多

网友:
你所说的指示灯是指显示器上的吧?很简单,通电时测12伏电源是否稳定即可分辩是电源还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十多二十快的东西也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