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X42J 电池开机正常 适配无法开机无法充电

楼主(2014-07-28):
今天碰到一个ASUSX42J板号:REV:3.2的机器,故障是用电池能开机,如果单单是保护隔离没过也就好修了,现在的问题是插上适配19V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正常,3V 5V电压刚上电瞬间也是正常的 但是一下子马上就掉下来没电压了,这个时候的公共点还是正常的。测了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正常的为低,于是把充电芯片MB39A132MB换了还是一样。
按照这个时序来倒推发现适配器下RSMRST不出,
于是去测SUSPWRGD瞬间是出来的
而且去PCH的一个ME_SUSPwrdnAck信号刚上电瞬间也是有的 现在不知道再去测什么信号会影响适配器下瞬间3V 5V电压产生一下就掉了。希望大师们出来讨论下吧本来ASUS这个鸟机器图纸跟点图就对不上修着就费时间,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指教一下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看来还是查3,5V的产生的条件了。

网友A:
我想是不是3、5V后级有短路的呀?

网友:
这个K42 我上次也碰到了  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  搞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行 最后还得还原故障 嘛个P  害死人了 今天手上还有一台有时开有时不开  还二修

网友:
试着更换3,5v滤波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保护了吧,主要查待机芯片的一些条件看能不能找出问题哦

网友:
有可能和IO检测电路有关

网友:
难修的机子头疼啊   看着一堆也是心烦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现象与你的一样,电源开机就LID变低了.不开机,可是用电池可以。

网友:
不充电很难搞  电池 充电电路很多都看不懂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公共点有19v并不能代表保隔没问题啊

网友:
看AC_IN_OC插器是否是有3V电压,有的话就不正常,把它修没 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不是3、5V后级有短路的呀?

3V 5V短路应该不成立因为,如果3V 5V短路的话应该电池也是开不起来啊

网友B:
昨天空的时候又接着看了下,结果准备刷BIOS的时候把BIOS芯片拿下的时候发现显卡供电被提前开启了。 结果有去查了下图纸发现这个不是开启信号有问题 把开启全部断开 还是一样是出显卡供电,发现这个+3VS这里有1.5V的电压串扰了。但是想来想去就不明白了这个1.5V电压哪里来的。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啊

网友:
就是AC_IN_OC#会导致这个故障。
建议直接拉低这个信号。有时候信号悬空也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空的时候又接着看了下,结果准备刷BIOS的时候把BIOS芯片拿下的时候发现显卡供电被提前开启了。结果有去 ...

拿掉BIOS有 3  5V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BIOS有 3  5V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好的等手上活忙完去试一下看看,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BIOS有 3  5V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试过了AC_IN_OC#这个信号如果强制拉低的 有的时候+3VS电压哪里还是有串扰1.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BIOS有 3  5V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饼哥是  不是 就是检测适配器电压的门槛值没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