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31主板开机显示7F?

楼主(2014-07-28):
故障现象:
一块翔升P31全固态电容的主板,一开始是开机点不亮,过三四秒后就自动关机。清灰后诊断卡显示7F。就没有反应!没有头绪!请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跑码到7F应该问题不大,有的主板到7F已经亮机了,检查显卡这块吧,还有显示器本身也不要忽略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7F都已经显示了啊

网友:
清洗一下主板显卡插槽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一试大家说的办法,而后给大家一个结果,
刷BIOS只能软刷,好久没有刷啦得准备一下,查一查资料!

网友:
一开始就7F的话,不是还没有跑码吗?

网友:
洗一下主板显卡插槽

网友:
各位老师,问题也解决,确实是楼上所说,显卡插剿进灰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换CPU  内存 啊  显卡啊 都试一试

网友:
留意下是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呃。。。被骗进来了。。。不过这也是教训,下次一定要仔细排查所有非故障类隐患。